力控组态怎么打包失败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9-04):
请问为什么会提示打包失败呢,我自己写的一个打包失败,我把模板工程打包也失败,也保存也编译了啊。路径应该没有影响吧。

求助,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们遇到过么?

网友A:
之前也遇见过,没办法只能重装一个版本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见过,没办法只能重装一个版本软件

您买的是正版还是<此处内容被屏蔽>啊,哪里买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之前也遇见过,没办法只...

肯定是正版的,软件,你的版本是多少7.0还是7.1

网友B:
微信截图_20190905100959.png不要用打包,建议用恢复,前提你是备份的,就用恢复功能即可

网友:
重装软件吧,用过的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看来得重装软件,一直这样用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打包,建议用恢复,前提你是备份的,就用恢复功能即可

网友E(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