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维修5种方法

楼主(2019-09-05):
  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方法1、首先检查机内电瓶电压,正常,线路板上没有明显损坏的元器件,四只MJ4502逆变管也无异常,开机后再测各集成电路的Vcc供电也正常,但就是无逆变迹象,由此怀疑是某IC损坏。因该机的检修图纸资料很难找到,用在路测量判断法很难找出故障,故要采用替换法来查找故障。下面由南京科华ups总代理分析如下:

  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方法2、开机后机内无任何反应,接入市电也无任何反应这种故障现象说明机内低压电路(主要是控制电路)不能工作,最常见的原因是机内低压电路的供电不正常,而这种供电不正常一般是因机内电瓶损坏(或过放电)、低压保险丝损坏引起(20-40A插片式保险)。

  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方法3、有信息显示不逆变或逆变指示灯闪亮,那么我们就要深入到电路详细检查逆变输出和逆变输出转换电路。这就要靠自己在维修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实际操作技能。在实际损坏部件中,带电测量是最有效的也是很容易判断故障点的。

  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方法4、查机内低压保险丝正常,电瓶两端仅有不足5v的电压,用新电瓶替换,将电源插头插入市电,开机后立刻正常,在带电情况下(注意安全)将新电瓶拔下并将原机电瓶接上,充电10小时左右,该机一切正常,证明原电瓶并未损坏,而是因长期搁置不用,自然放电造成的假性损坏。

  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方法5、对于电瓶的好坏,可通过测量电瓶两端是否有12V电压来判断(对于采用两块或两组电瓶串联供电的机型,每块电瓶都应是12V)。若电瓶两端电压很低或无电压,则说明电瓶有问题(注意有时是过放电造成的假性损坏)。

网友A:
这些就是基本皮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