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电机换相问题

楼主(2019-09-05):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控制系统为SP+UDMnt,执行单元为直线电机,行程6mm,极距24mm。这种情况下,自动换相很难完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急求,感激!

网友A:
加HALL传感器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HALL传感器行么?

感谢刘前辈百忙之中抽空回复。目前由于尺寸受限制,无法添加霍尔传感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A:
来回多调整几次三相线序试试看,也许有机会能完成上电后的自动寻相。这就是个碰运气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多调整几次三相线序试试看,也许有机会能完成上电后的...

   目前正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来尝试。还得请教刘前辈,调换UVW三相线,本质是在调整什么呢?三相电流方向?但是我设计电机时中间的线圈是否一定是V相?那么更换UW相,是否只是改变的电流的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来回多调整几次三相线序试试看...

本质,这个词太高深了,站在不同的高度,看到不同的深度,就看到不同的本质。

就我个人的建议,换相线,就时位了改变驱动器自动寻相是的初始位置。

对ACS其实不熟,不过驱动器自动寻相不外就是直接给出一个默认的电流相位,让动子移动到这个相位对应的平衡位置上,然后以此为基准,开始计算反馈位置与电流相位的关系。

改变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的相线,对于实际的电机动子和定子的相对关系而言,驱动器上固定的相位,就对应着动子不同的相对位置。如果运气好,这个位置在您的4mm范围内,大概就糊弄过去了。如果运气不好,怎么调整,初始位置都不在这个范围内,……,认命吧!既然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先天的缺陷不是后天都能补得上的。

或者问一下ACS,有没有比较智能的寻相方式:上电后不是给出给出固定的电流相位就等待动子到达平衡位置,而是在依据位置反馈发现动子有移动后,可以确认动子的受力方向,以此调整电流相位使动子尽快的实现平衡,这样在整个寻相的过程中动子的跳动距离可以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