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维修变频器过电压故障原因及维修措施

楼主(2019-09-05):
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情况说明:东元变频器在生产运行过程中,电源电压值超额,出现了过电压故障。变频器过电压故障一般发生在变频器停机时,造成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的原因多是因为变频器减速时间或变频器制动电阻等出现问题造成的。变频器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出现过电压故障,不排除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是否受到变频器使用环境及变频器自身的问题。http://www.cncswx.com

青岛东元变频器维修.jpg东元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解决方案:如果东元变频器在雷雨天气,一旦受到雷电的影响,容易导致变频器跳闸,这时只要断开电源,时间大约过去一分钟左右,重新打开电源使变频器复位工作。由于变频器过电压故障发生时间排除了雷雨天气,所以变频器维修因考虑变频器减速时间、负载惯性、制动电阻、外部接线等因素,因为变频器在停止过程中,输出频率逐渐下降,变频器负载电机的频率高于输出频率,由此我们判断分析,造成变频器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是由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引起的。

造成变频器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有多方面,例如变频器拖动多个电动机运行时,极容易造成变频器过电压故障。故障原因是电动机的转速存在差异,高转速的电动机被设定为原动机,低转速的电动机位于发电状态,从而引发过压故障。针对以上变频器维修故障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变频器参数方法来进行解决,这样可以有限利用变频器负荷分配及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