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温湿度计检定

楼主(2019-09-05):
温度示值的检定

在温度示值的检定过程中,宜选用铂电阻测温仪作为标准器。在具体操作时,注意需要将探头放入检定箱的中心位置附近,与温湿度计在同一水平面上。打开铂电阻测温仪的开关,提前进行预热。启动检定箱电源开关,在温湿度检定箱面板上输入规定参数,按下确认键。检定箱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这时检定人员可以仔细观察测温仪的读数是否进入稳定状态。因为温湿度计的热响应时间远大于铂热电阻,所以在测温仪进入稳定状态后,还要等待温湿度计进入稳定状态。如测温仪已进入稳定状态,再稳定10min 后,就可以读取被检温湿度计和测温仪的示值。

湿度示值的检定

在湿度示值的检定过程中,使用精密露点仪作为标准器。应将精密露点仪的露点探头和温度探头置于温湿度检定箱中心位置附近。在温湿度检定箱面板上输入相应的温度、湿度值,按下确认键。当检定箱内湿度数值达到稳定状态后,再观察精密露点仪的湿度示值是否稳定。如湿度露点仪的示值已进入稳定状态,也同样要等待10min 左右,再读取被检温湿度计和精密露点仪的示值。

标准器为通风干湿表

使用通风干湿表作为标准器时,在通风干湿表经上一级标准检定且满足规程要求的情况下,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情况:一是湿球纱套。湿球纱套因为污染需要定期更换。更换时要使用厂家提供的同类纱套,因为厂家一般都根据自己采用的湿球传感器和湿球纱套,做了湿度修正。当采用不同湿球纱套时,因为厚度不同,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湿球的直径,并加大纱套横截面方向上的温度梯度,这都将成为误差来源。二是加水。一般来说,通风干湿表的盛水容器都不算太大,在持续使用的情况下只能使用一天,这就要求及时加水。如果长时间不用,或者湿球纱套已经干了,应该在加水后间隔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再上电开机,否则在上电后风扇通风的情况下,湿球纱套不容易润湿到传感器位置。另外,要使用蒸馏水以确保纱套不被污染。三是传感器的位置。根据通风干湿表的原理,其干湿球传感器应处于钢管的中心位置,这样才能保证均匀的通风。但是,由于安装人员的不注意或者时间久了螺丝松动等原因,传感器会发生倾斜甚至会与管壁接触,这样就会产生较大的测温误差。所以应该经常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