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如何修改项目名称

楼主(2019-09-05):
网上搜到几个回答都说在项目属性里可修改,或是项目管理里编辑修改,但我看了那两个地方的属性都是灰色的,改不了?

网友A:
是不是修改项目名称.重新命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修改项目名称.重新命名即可

知道怎么改了,谢谢。

网友B:
在项目管理里也可以修改。那里是功能最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项目管理里也可以修改。那里是功能最全的

我之前网上搜索到的也说能在项目管理里修改,但是我的项目管理里的项目名称那一项一直是灰色的(点了编辑按钮,其它的都能改,就这条一直是灰的),点不了,不知为啥

网友C(2023-04-2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修改项目名称.重新命名即可



谢大佬指点!

网友D:
对,项目管理里边

网友E:
工程的快捷方式里也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