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DCS通信的问题,请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9-09-05):
单位使用的是中控的DCS。问题是这样的PLC那边只有一个modbus地址但是要分成很多个信号点请教高人指点下。我也刚刚看到这个网站,现在在学习中。求助

网友A:
modbus通讯后 ,知道寄存器位置直接一条条读写咯

网友B:
使用移位指令将整形拆成16个BOOL变量

网友C:
读上来整数或者16进制再转换为2进制数据,即可以对应到每一位

网友D:
可以按位取PLC中modbus_03功能码40351的位值,然后与DCS的地址对应;可以使用一台工业网关(进行协议转换); 类似于下面的截图:

网友D:
接着上面的回复,截图如下:

网友C(2019-10-07):
一般读上来的是16位或者8位,根据这串数据再拆散成BOOL开关量信号

网友E: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F(2022-04-24):
数据读回来之后拆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