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下载程序超时

楼主(2019-09-05):
台达PLC不能正常下载程序,端口,线都是正常的,不要说端口,线之类的,就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驱动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B:
PLC开关拨到“stop”位,上电,然后通讯设置(你给的截图)里面设置站号为0。

这样应该能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开关拨到“stop”位,上电,然后通讯设置(你给的截图)里面设置站号为0。这样应该能连接上。

我自己写了个Com2 口485的变频器通讯程序,原来可以正常下载PLC程序的,现在下载不了了, 换个PLC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就是端口设置不对,我怎么也下载不进去,楼主仔细查看一下端口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PLC开关拨到“stop”位...

猜测你是通过COM2下载程序。

如是,你在PLC处于STOP状态下应该能正常下载。

或者尝试使用COM1口RS232方式下载。

网友D(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E(2024-12-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PLC开关拨到“stop”位,上电,然后通讯设置(你给的截图)里面设置站号为0。这样应该能连接上。     内容的回复:我自己写了个Com2 口485的变频器通讯程序,原来可以正常下载PLC程序的,现在下载不了了, 换个PLC可以正常下载

也同样遇到这样的情况,原来可以正常通行下载,下载带COM2 COM3通讯程序进去之后运行,然后就再怎么弄都通讯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