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升级到9.7方法

楼主(2019-09-05):
CX-Programmer Ver.9的改进功能

===Ver.9.70===

<支持型号>

1)支持CS1D-CPUxxHA和CS1D-CPUxxSA.

===Ver.9.61===

<通过密码设置读保护>

  当PLC属性对话框的保护标签页中设置密码时,请设置密码(确认)。

<PLC设置>

  支持CS/CJ系列PLC的单元设置标签中的响应时间的批量设置。

===Ver.9.60===

<支持型号>

1) 支持以下版本的CPU单元

 - CJ2H-CPUxx(-EIP) Ver.1.5

 - CJ2M-CPUxx Ver.2.1

 - CS1G-CPU4xH Ver.4.1

 - CS1H-CPU6xH Ver.4.1

 - CJ1G-CPU4xP Ver.4.1 (在CX-Programmer中选择CJ1G-CPU4xH)

 - CS1D-CPU6xH Ver.1.4

 - CS1D-CPUxxS Ver.2.1

 - CP1H-XAxxxx-x Ver.1.3

 - CP1H-Xxxxx-x Ver.1.3

 - CP1H-Yxxxx-x Ver.1.3

 - CP1L-Mxxxx-x Ver.1.1

 - CP1L-Lxxxx-x Ver.1.1

 - CP1L-Jxxxx-x Ver.1.1

 - CP1L-EMxxxx-x Ver.1.1

 - CP1L-ELxxxx-x Ver.1.1

 - CP1E-Nxxxx-x Ver.1.3

 - CP1E-Exxxx-x Ver.1.3

<通过密码设置扩展阅读保护>

1) 对于最新被支持的CPU单元,您可以扩展阅读保护密码从8位到16位。

设置过程:在PLC属性对话框的保护标签页中添加"扩展保护密码"。

2) PLC属性对话框中显示的密码字符串被更改为屏蔽字符。

===Ver.9.42===

<支持型号>

1)支持型号CP1E-E60SDR-A。

===Ver.9.40===

<支持型号>

1)支持CP1L-EMxxxx-x和CP1L-ELxxxx-x.

===Ver.9.32===

<梯形图上智能输入法>

  当您编辑及修改已输入指令时,指令操作数保持不变(例如,输入操作数或输出操作数)。

  使用退格键删除指令中已输入字符进行编辑。

===Ver.9.30===

<ST 编辑器查看功能变更>

1) 增加对ST编辑器查看行号指示功能。

   你还可以指定跳转的行号。

2) 从单词列表中选择功能和注册标志。

3) 当你按Tab键的同时控制语句启动功能已被选中,您可以非常容易的输入控制语句框架。

4) 红色波浪线表示ST程序中存在语法错误。无需编译检查就能发现。

<FB梯形图中的智能输入查看功能>

  你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在任务上查看梯形图和在智能输入模式下查看FB梯形图。

===Ver.9.20===

<扩展功能块编程区域>

1) 下列编程区域中可以使用结构化编程(CJ2系列)。

ST任务,SFC任务动作梯形图,SFC任务动作ST,

SFC任务转换梯形图,SFC任务转换ST,FBST

2) 可以对结构变量进行自动内存分配。

3) 结构变量可以被FB的外部变量使用。

<扩展定时器/计数器类型编程区域>

1) 下列编程区域中可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类型变量(CJ2系列)。

ST任务,SFC任务动作ST,SFC任务转换ST,FBST

2) ST程序中可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的开始/停止功能(CJ2系列)。

可用指令请参照CX-Programmer帮助的ST指令主题。

3) 定时器/计数器类型变量可以被FB的外部变量使用。

<结构变量可以从CX-Designer里复制/粘贴。>

<简单编程>

  当确认连接线插入选项未被勾选,你可以在编译条过程中停止正规化。

<防止忘记密码保护>

  当任务中设置了保护密码但任务保护没有设置,

  在保存工程时会显示一条询问用户是否设置任务保护的信息。

===Ver.9.12===

<支持型号>

1) 支持型号CJ2M-CPUxx单元版本2.0.

 <指令>

CJ2M CPU单元版本2.0中添加了新的指令,IFEED指令和pulse指令可以使用了。

 <I/O表>

消耗和宽窗口现在支持CJ2M脉冲I/O块和选项板了。

 <PLC设置>

CJ2M单元版本2.0的I/O块设置可以在PLC设置中选择了。

<数据跟踪>

现在可以简单的注册与CJ2M脉冲I/O块关联的地址了。

2) 对于CP1E-N30/40/60 or CP1E-NA CPU单元,现在可以通过版本为2.0的CP1W-CIF41以太网选项板单元使用以太网连接了。

===Ver.9.11===

<简单编程>

1) 可以通过选择'使用连接线插入'选项,使用自动连接线插入。

如何设置:在菜单中,选择 '工具 - 选项'。在对话框中选择这个选项。

2) 可以通过选择'使用空线插入'选项,使用自动空线插入。

如何设置:在菜单中,选择 '工具 - 选项'。在对话框中选择这个选项。

<帮助>

1) 可以参考CP1H和CP1L的I/O内存参照。

===Ver.9.10===

<支持型号>

1) 支持型号CJ2M-CPUxx。

2) 支持型号CP1E-E10, -E14, -N14, 和 -N60。

3) 可以通过SYSWAY连接到CP1E-Nxx, 和 CP1E-NA。

<编程>

1) 可以作为梯形图指令候选操作数显示结构数组符号。

===Ver.9.04===

<支持型号>

1) 支持型号CP1E-NA。

2) 可以通过SYSWAY连接到CJ2H。

<简单编程>

1) 当一个线圈或特殊指令被输入或删除,一个需要的连接线可以自动插入到当前光标位置。

2) 地址增加复制功能允许电路简单复制。只要输入偏移地址,他们可以被简单地复制。

3) 智能输入模式

如何设置:在菜单中,选择 '工具 - 输入模式 - 智能输入模式'.

 (1) 当你在键盘拼写一条指令,一些候选指令将出现在梯形图编辑器屏幕中。

 (2) 在列表中选择。不需要记得时钟脉冲标志或状态标志的地址。

 (3) 当指令被输入,候选操作数也会显示。通过同时按Shift和Enter键,可以同时决定候选操作数和它的地址。

 (4) 同时按Ctrl和Enter键可以连续输入。

<复制指定编程>

1) 可是使用结构通过名称和数据类型管理组合数据。(只有CJ2系列 PLCs)

2) 支持定时器和计数器类型符号。(只有CJ2系列 PLCs)

<<注意>>

当你更新CX-Programmer时,一定要更新共通模块(CX-Server)。

网友A:
给你顶一下

引用 楼主:
自己坐沙发

网友B:
不知道9.5能不能直接升级到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9.5能不能直接升级到9.7。

我9.6升级的  想用自动升级 关键在于注册表  祝你好运

网友C:
不知到能 从9.5直接 升到 937

网友D(2019-11-04):
: fsjnzhouyan 不知道9.5能不能直接升级到9.7。 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19-12-28):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增加进步!

网友F(2020-03-16):
9.7适合xp系统吗

网友G(2020-05-09):
感謝你的無私分享,努力學習進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