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自动按钮请教!!

楼主(2019-09-06):
mcgs怎么实现手自动切换按钮? 目前用按钮来做的话,切换状态后无法显示当前状态。按了是1马上归位0了,填充颜色的话就是红色0,按了绿0点几秒马上变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按钮那里的抬起功能里选择取反就可以了,按下那里不用设置,就这样,附图:image.png我也是第一次用昆仑通态的屏,熟悉了就感觉功能还是蛮强悍的

网友B:
mcgs按钮如何动作,如何显示完全可以由用户自行定义,非常灵活,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按钮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由很多不同的实现方法,新手需要练习做几个就知道了。

网友C:
新手吧,这个很好做,提示下可见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钮那里的抬起功能里选择取反就可以了,按下那里不用设置...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钮那里的抬起功能里选择取反就可以了,按下那里不用设置...

所以点动及保持功能操作都在此页面进行设置,主要看你想实现点动还是自动功能,如果是点动:你可以采用按下时为1.抬起时为0的操作。如果是保持功能:你需要用到2个按钮对一个寄存器进行操作,置位按钮,抬起时为1;复位按钮,抬起时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