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ctoryTalkView中ME的ActiveX控件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在程序管理器中添加程序时,跳出的对话框,请问怎么更新?

Internet中ActiveX控件已经设为启用。求大神解答。拜谢

网友A:
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软件编辑版本打开,就可以了。打开软件版本不能低于编辑程序版本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没有选对控件,有些控件比如微软的MSGRID,MSFLEX这种可以用。有些是因为没有安装对应的程序文件所以不能用。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没有选对控件,有些控件比如微软的MSGRID,MSFLEX这种可以用。有些是因为没有安装对应的程序文件所以不能用。换一个就好了

大佬能说的详细点吗?是要到微软官方下载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