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文字乱码

楼主(2019-09-06):
触摸屏的型号为2711P,把触摸屏的运行文件下载到触摸屏中,为什么触摸屏中显示的文字有乱码。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A:
重新设置下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下字体

AB触摸屏怎么重新设置字体

网友B:
小弟我收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下载中文字体例如Simsun,然后利用FTVIEW下载工程文件的方式,把字体下载进触摸屏就可以了。

触摸屏一般不带中文字体

网友D(2019-10-09):
引用 网友C:
下载中文字体例如Simsun,然后利用FTVIEW下载...

下载中文字体例如Simsun,然后利用FTVIEW下载工程文件的方式,把字体下载进触摸屏就可以了。

触摸屏一般不带中文字体

网友E:
只能更新載入字型到SD卡裡

网友F: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G(2019-11-10):
我也遇上了相同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G: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可以分享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G:
回复内容: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可以分享下解决方法吗

引用 网友C:
下载中文字体例如Simsun,然后利用FTVIEW下载...

网友H(2023-05-07):
大哥  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了  看你们的回复没看明白  能贴一张图么  谢谢

网友I:
呵呵呵

拷贝下载都可以,问题有时候也不好使,就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下

网友J(2023-12-22):
要从aril关联Simsun字体

网友K:
用电脑连接panelview显示屏,用RSLINK配置好网络,然后用FTVIEW的上传下载工具将中文字体下载到panelview的内存里就可以了

网友L(2024-08-09):
需要先下载simsun字体并导入触摸屏内部,然后在区域设置里面设置成中文简体,最后重启就行了。

网友M:
来观摩学习一下,以后说不定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