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多芯电缆时PE线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9-07):
我们在使用多芯电缆部件时,如果电缆里面有PE线,有时候自动生成的电缆报表会不准确,而且在消息错误检测里面会提示“该设备使用的功能多余部件提供的功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芯电缆中的PE线必须连接对应的PE端子或者PE插头,在连接相对应的插头 修改一下电位类型 为PE即可,或者做电缆部件的时候功能模板里面芯线/导线的电位类型都选择 未定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