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项目中自动图号规则设置技巧

楼主(2019-09-07):
eplan项目中,有时候我们需要制定一些关于图纸上图号的规则,如果这些全部手动就跟CAD一样了,我们要充分发挥eplan中能批量自动操作的特性,比如我们要设计一个图号的规则。图号包括: 设备号--高层代号--位置代号--文档类型-页号,如果没有高层或位置代号就要0代替。思路:利用eplan中的块属性,首先在项目属性中添加一个块属性,然后在块属性中选择相关的变量和逻辑规则,然后在图框模板中图号的那一栏选型相应的块属性,这样图号这一栏就会自动生成相应规则的图号了,看图说话:

网友A(2020-05-26):
按照楼主的方法可是显示出的图号是一堆数字例如[20132<1000,0,1,0,0,1,0,0,0,zh_CN,0,0,0,0,0,0>]

网友A:
好了解决了选错格式了。感谢楼主

网友B(2020-12-17):
引用 网友A:
好了解决了选错格式了。感谢楼主



我搞明白了,图框编辑最后那一步是,点菜单插入--特殊文本--页属性,选择块属性,我之前一直是在特殊文本下面的项目属性里选的,所以会出现一堆数字

网友C(2022-03-04):
关于如何使用块属性应用的文章:

EPLAN中的块属性之一

https://mp.weixin.qq.com/s/fnnuRRii2V-8cBPaNjkTgw

EPLAN中的块属性之二

https://mp.weixin.qq.com/s/RrDUryIZn3orspKSYYblAA

EPLAN中的块属性之三

https://mp.weixin.qq.com/s/ehx67JZLDyoTyl63Xon5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