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报表保存覆盖问题

楼主(2019-09-07):
如题,组态王报表以日期为名保存Excel表格,退出组态王,再运行时Excel表格内容被清空,请教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要用一个上载报表函数ReportLoad

ReportLoad()

此函数为报表专用函数。将指定路径下的报表读到当前报表中来,使用格式如下:
    ReportLoad(ReportName, FileName);
参数:
    ReportName:报表名称
    FileName:报表存储路径和文件名称
返回值返回存储是否成功标志:
    0 - 成功
    -3 - 失败(注意定义返回值变量的范围)

例如:
    将文件名为“数据报表1”,路径为“C:\My Documents”的报表读取到当前报表中,返回值赋给变量“读文件”:
    读文件= ReportLoad(“实时数据报表”,”C:\My Documents\报表.RTL”);

每一系统运行时,运行这个函数。

每次退出要用保存函数。

ReportSaveAs()

此函数为报表专用函数。将指定报表按照所给的文件名存储到指定目录下,ReportSaveAs支持将报表文件保存为rtl、xls、csv格式。保存的格式取决于所保存的文件的后缀名。使用格式如下:
    ReportSaveAs(ReportName,FileName);
参数:
    ReportName:报表名称
    FileName:报表存储路径和文件名称
返回值返回存储是否成功标志:
    0 - 成功
    -3 - 失败(注意定义返回值变量的范围)

例如1:
    将报表“实时数据报表”存储为文件名为“数据报表1.RTL”,路径为“C:\My Documents”,返回值赋给变量“存文件”:
      存文件=ReportSaveAs(“实时数据报表”, “C:\My Documents\数据报表1.RTL”);

例如2:
    将报表“实时数据报表”存储为EXCEL格式的文件,文件名为“数据报表1.xls”,路径为“C:\My Documents”,返回值赋给变量“存文件”:
      存文件=ReportSaveAs(“实时数据报表”, “C:\My Documents\数据报表1.x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一个上载报表函数ReportLoadReportL...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