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屏与第三方设备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07):
请问大神们,昆仑通态屏支持与第三方设备走TCP/IP通讯,我不连PLC,直接与设备通讯,作为服务器的时候,可以接收第三方设备的数据吗?触摸屏有没有储存地址之类的?怎么收发数据,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吗?打电话给客服,客服就说只要设备支持标准协议就可以,说的糊里糊涂。

网友A:
只要连接的设备支持标准的Modbus TCP/IP协议就可以的,客服说的没错,没问题。地址是设备的厂家提供的,触摸屏读取设备的数据设置与相应寄存器地址的数据关联变量即可。 参看帮助文件,里面有详细使用说明。有关这方面的教程,样例很多,搜一搜不难找到。

楼主:
很感谢这位朋友的肯定,要多多学习。

引用 网友A:
只要连接的设备支持标准的Modbus 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