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9-09-08):
S7-300采用profibus通讯,通过profibus OLM模块,引出光纤线,预留光纤接口。

请问各位大佬,应该怎么做,才能通过PC机连接光纤接口,采集S7-300的数据呢?上位机又应该怎么处理?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小弟第一次接触profibus,各位大佬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需要采购什么硬件也最好说明一下呗

网友A:
300都已经淘汰了  DP也OUT了  硬件选型确实不明智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买一对广电转换模块就可以 转换成tcp(dp-tcp)然后就可以连接pc

网友D:
需要光电转换

网友E:
上位机和PLC链接,需要你的是工控机上面有支持网口的,然后在买一个光纤转网口的设备,然后接入电脑上面。

网友F:
现在网上有那种直接DP转以太网口的,然后通过以太网转换成光纤转换器对接到电脑上,我之前有个项目就是这样做的。有问题可以讨论下我的13588284471

网友G:
1,S7-300采用profibus通讯,通过profibus 转以太网接口的模块然后再引出光纤线,预留光纤接口

2,你电脑也搞个光电模块再转回网线RJ45接口到电脑就可以

3,你的传输距离是不是很远?不是很远的话直接 DP 总线连接,使用USB适配器线就可以呀

网友H:
300通过Profibus跟电脑通? PC当DP分站? 现在使用这种方式的多吗,我记得以前好像这么做的比较多,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以太网呢,用这种方式有什么亮点的地方吗?没怎么接触过PC当DP分站的,哪个大神能给简单说说好处呢

网友I:
网口光纤收发器,DP 转TCP适配器,设定地址接受网关,IP你选好上位机的软件了吗\?

网友J:
MPI、PPI都可以直接转成S7TCP,然后用以太网与PC通讯;

这里有方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达到世界

网友L: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L: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L:
积分不够,欸,先评论一下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需要采购什么硬件也最好说明一下呗

就差一分了

网友M:
转成以太网就容易啦。

网友N:
S7-300采用profibus通讯

网友O:
加个343能成TCPIP?

网友P:
转换为以太网通信就简单多了

网友Q:
最简单的和电脑连接的可以采用以太网,要求300带PN口或者配以太网模块。如果必须用PROFIBIUS DP连接的话你可以使用CP5611板卡,但是还是建议使用以太网灵活方便

网友R(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