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编程时编译出错

楼主(2019-09-08):
在二次编程时,出现错误提示,显示“错误:数据区太大,65535字节/s. 最大值:1338923890    字节/s”,自己分析了下,觉得可能是内存泄漏,但是内存问题实在不好下手。

求助大家,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编译错误的,如何解决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PLC?

网友B:
楼主提供一下PLC品牌和具体型号,

另外建议楼主去看看PLC说明书,然后查询一下PLC的实际内存是多少。

或者致电一下品牌客服。咨询一下。

网友C:
楼主可以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D:
你这故障稀奇古怪,建议关电,拔出卡,擦拭金手指,再插进去,痛点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故障稀奇古怪,建议关电,拔出卡,擦拭金手指,再插进去,痛点试一试。

网友F(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