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2.7和PROPANEL问题汇总帖

楼主(2019-09-08):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出标准图纸,还有钣金件,所以想做一个可以囊括比较多的问题帖,

如果有朋友在作图和项目时候有疑问的,也可以在这个帖子里面咨询,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帖子做的完善一些,

网友A:
你这个建议不错.问题汇总也可以.可以方便一下联系方式,咋们一起做.之前刚刚做完资料汇总.这个问题汇总还没做,这个建议不错

楼主:
版主老大也来了,, ,谢谢,我分享的同时也是因为接触这个软件的时间太短, 怕自己再犯类似的错误,

出现eplan data portal连接失败的原因,一般是新建3D宏时选择了数据库的其他选项,(SQL或者API )改回ACCESS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大也来了,, ,谢谢,我分享的同时也是因为接触这...

-------------------------带我整理好之后...兄弟///

网友B:
这个建议不错。

楼主(2019-12-12):
切换2D/3D布局:

视图--工作区域-PRO PANEL&默认配置

网友C:
导入部件库后,所有的部件库(系统自带)都不见了,而且卸载EPLAN后无法再次安装,显示已经安装过EPLAN    重新装系统后,安装软件,部件库可以了 ,备份部件库文件后,又从新导入部件库,同样出现部件库没有的迹象,删现有部件库资料,把备份部件库文件黏贴回来,   部件库(系统自带的部件库)又出现了

  就是怎么神奇么????

 有没有人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我是初学者

网友C:
导入部件库后,所有的部件库(系统自带)都不见了,而且卸载EPLAN后无法再次安装,显示已经安装过EPLAN    重新装系统后,安装软件,部件库可以了 ,备份部件库文件后,又从新导入部件库,同样出现部件库没有的迹象,删现有部件库资料,把备份部件库文件黏贴回来,   部件库(系统自带的部件库)又出现了

网友D(2020-05-15):
请问 propanel 是否支持WIn10 64

楼主:
支持,我的已经安装好了,安装的密钥和P8是一样的但是我的两个软件不能共享密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propanel 是否支持WIn10 64

支持

楼主:
eplan中元件不能自动连接,好基础的一个知识

 点开栅格和栅格捕捉。选择合适的栅格设置我一般是开16和8和0.5(这个0.5是至关重要的大部分对其栅格就靠它了)高手忽略这个知识点,谢谢

楼主(2020-10-28):
eplan在您的计算机上未激活该产品的许可     激活方法 重新复制粘贴 SN-U10066.EGF文件即可

楼主:
这样的格式是怎么样画出来和生成的。。  我忘了是那个帖子里面的   应该是需要建一个图表格式

楼主:
弄出来了一个版本但有重复不知道怎么修改可以解决

另外报表的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放在

根目录 选择项目的根目录(空白位置)可以在主树状图里面最后页面表达

楼主:
2 EPLAN主数据

  在EPLAN Electric P8软件中,EPLAN的主数据是指符号、图框和表格。这是EPLAN设计的核心主数据。除此之外,主数据还应该包含部件库、翻译库、项目结构标识符、设备标识符集、宏电路和符合设计要求的各种规则和配置。EPLAN中的符号符合国际标准,分为单线图和原理图符号库。EPLAN中包含了符合国际标准的36种类型的表格模板,根据具体项目图纸要求,选择生成项目报表图纸。用户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的方式修改表格模板,满足个性化需求。

3 EPLAN项目数据

  EPLAN格式的项目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保存在磁盘上的。文件的后缀名为*.edb,同时还有一个对应的链接文件*.elk。*.edb是项目的主体,它是文件夹形式的项目数据。一个名为Education的项目是由Education. elk和Education.edb组成的。图2-1所示的是保存在磁盘默认路径下的EPLAN项目。

在项目主数据的状态栏中,有“新的”“相同”和“仅在项目中”三种状态。“新的”表示项目主数据比系统主数据新。“相同”表示项目主数据与系统主数据一致。“仅在项目中”表示此数据仅仅在此项目主数据中,系统主数据中没有。通常显示“仅在项目中”的项目来自于外部供应商。在系统主数据的状态栏中,有“相同”和“未复制引入”两种状态。“相同”表示系统主数据与项目主数据一致。“未复制引入”表示此数据仅仅在系统主数据中,项目主数据中还没有使用。通过“更新”下的“项目”或“系统”选项(见图2-4)可以快速一次性更新项目主数据或系统主数据。

楼主:
更换整个项目图框,不需要一个一个图纸更改,,, 在更换图框之前记得一定关闭所有页,再通过   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默认图框进行修改即可。很快很方便

网友E:
与eplan client service的连接不可用,   {0x80040154】没有注册类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png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搞了好久搞不好,重装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eplan client service的连接不可用,   {0x80040154】没有注册类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搞了好久搞不好,重装也没用...



这个问题应该是WIN10自动更新升级造成

楼主(2020-11-27):
结构标识符管理--删除不需要的高层代号时候如果有标识符定义不能删除的话,可以使用以下步骤删除。

项目数据----端子排----导航器---可以删除--不需要的端子排定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鱼2018"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与eplan client service的连接不可用,   {0x80040154】没有注册类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搞了好久搞不好,...



请教大佬,拿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透明玻璃"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飞鱼2018"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与eplan client service的连接不可用,   {0x80...

’eplan client service‘的连接不可用。

eplan打开提示与'eplan client service'的连接不可以用。错误[0x80070005]:拒绝访问”

EPLAN Client service not available. Error [0x80040154]

原因是Win10更新补丁之后,安全程序将EPLAN的访问服务给封掉了。

Windows最近已经把这个修复Bug,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系统版本,下载最新的升级补丁。

电脑可以访问 EPLANP8网 www.eplanp8.com ,打开相应的补丁连接下载。

Windows 10 1703 - KB4057144

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57144

补丁下载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57144

Windows 10 1709 - KB4073290

帮助文档

-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73290

补丁下载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73290

Windows 10 1607 - KB4057142 -

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57142

补丁下载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57142

Windows 8.1 - KB4057401 -

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57401

补丁下载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57401

Windows Server 2016 - KB4057142 -

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57142

补丁下载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5714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 KB4057401

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 4057401

补丁下载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057401

楼主(2021-06-02):
输出PDF 没有标签记录, 是导出PDF方式有问题,

 导出pdf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打印pdf,一种是导出pdf。打印的没有书签,导出的可以有。  从页--项目导出的可以选择颜色,灰度等,比较方便,。

楼主(2021-12-27):
EPLAN 2022    相关主题背景更改,

楼主(2022-03-28):
EPLAN“无法转换项目,不能附加访问,数据库被其他用户锁定”解决办法

项目文件需放置于EPLAN项目库内,才不会出现此类报错。

将项目文件(elk文件)和与项目同名的edb文件复制到EPLAN项目库地址即可。

EPLAN项目库地址查找方法:

1、新建一个项目

2、点击保存位置右侧的三点,就会显示默认路径,即为EPLAN项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