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温控模块和台达PLC不能联机。有适当报酬。

楼主(2019-09-08):
求助:台达温控模块和台达PLC不能联机。温控模块型号是DTC1000R ,PLC是DVP-40EH00R2.有适当报酬。

网友A:
这个用排除法

1,确定线是准确连接的和,通讯位时准确的

2,通讯协议是没问题的,通讯格式是一致的

网友B:
走MODBUS RTU相当容易。

网友C:
你可以用调试助手先试试通信是否OK,然后读取数据格式是否是你想要的,有些通信读取上来的数据会有高地址低字节的情况,此时需要交换再进行运算才是你想得到的实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