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出-H-C-代码求助

楼主(2019-09-09):
一台汇川30KW的变频器刚,开机出现的都是8,两三分钟后又变为“-H-C-”,其中H是不闪烁的,并且H字符的亮度比闪烁的字符亮度大一些,-  -C-”是闪烁的,闪烁时这5个灯(LOCAL/REMOT,   FWD/REV,  Hz,  A,    V)也随“-     - C-"闪烁而闪烁。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打汇川技术客服热线问问

网友B:
上电HC? 把电压调小点试试

网友B:
应该是有故障吧

网友C:
上电自检未通过,新的直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