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4轴机器人通过3d相机后如何定位运动

楼主(2019-09-09):
用3d相机检测活体和死体,反馈给机器人通过4轴机器人抓取位置。

希望有类似项目的大佬可以分享下技术经验和资料~

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相机给位置数据给机器人

网友B:
视觉引导功能即可实现,判断死体活体主要是看死和活之前有啥区别,有些动物受到惊吓会装死,你根本判别不出来,或者是通过二者之前体温不同,通过红外成像传感器去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觉引导功能即可实现,判断死体活体主要是看死和活之前有...

-------------------------确实需要用到红外,不过室内温度有可能会达到动物体温,然后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还有个互相遮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