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控制电机时,请问怎么样采用硬启动方式吗?

楼主(2019-09-09):
请问变频器控制电机时,采用软启动提不起重物。想改用硬启动方式,请问该怎么实施?

网友A:
看使用手册设置参数,另外提不起重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网友B:
启动扭矩达不到,具体要看什么样的变频器控制什么类型电机

网友C:
用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D:
变频器设置启动频率,不从0开始,从低到高试试,比如从10Hz开始。另外,要设转矩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