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送料机具体操作方法步骤

楼主(2019-09-09):
一、上料

1、确认全部电路、油路、气路连接好且没有问题,开启电源,将运作方式放置手动方式;

2、按“料架收缩”按钮,将料架收到最小;

3、开启压料手臂气压开关,将箭头对准"A",这时压料手臂松掉;

4、按“台车倒退”按钮,将台车退回最终端;

5、将卷料竖直放在台车上,随后按“台车上升”或“台车降低”按键,让卷料的中心尽可能与料架中心重叠;

6、调节好卷料的中心后,按“台车前行”按键,让料架越过卷料的内圈,并尽量让材料的中心线与矫正机的中心线重叠;

7、这时,按“料架扩张”按键,让料架绷紧卷料的内圈;

8、将压料手臂开关的箭头对准“B”,让压料手臂的压料轮压紧卷料的外圈;

9、确认一切正常后,将台车退回最后端,装料结束。

二、进料

1、开启托料装置气控阀,让托料装置抬起托住材料,再开启压料装置气控阀,让压料滚筒抬起;

2、放松进出料气缸;

3、拉动卷料的一边,并放进整平机的上下滚轮之间;

4、将电控箱上的运行方式开关放置手动方式;

5、点动“整平前进”按键,直至材料彻底伸出整平机为止;

6、调节两侧的挡料轮锁紧,进料完毕。

注意:以上使用务必在手动方式下进行,自动模式下以上采用的按键都没用。

三、调整

1、调节矫正作用时,可用一段长约1.5米左右没有矫正的材料进行调试;

2、矫正作用是矫正机的关键指标之一,本矫正机已将矫正调节过程简化,进而反映本机高效率低劳动强度的布置思想;

3、在调节整平滚轮的时候应留意左右调整手轮应同步调节,能够参考标尺调节;

4、将要加工的材料矫正到标准后就可送进卷料做好自动化生产。

四、送料

1、开动矫正机或材料架,将材料迟缓放出;

2、点动整平轮上升或整平轮下降按钮,调节上下轮之间的空隙,最终用手动开展精校调节;

3、压料弹簧的功效是施加压力给上滚轮,使上滚轮可以压着材料,并将材料送出,故压力要以材料不会打滑为原则,料厚时应压力大一点;

4、设定好送料长度后,看实际情况,设定好相应的送料速度,相关设置的方式,后边将作详解;

5、送料的相关参数设定时,因为约数的原因,实际的送料长度与设定的数值不太一样,因此应在手动模式下,按送料测试、冲床、行程、冲压、调整好送料的真实长度;

6、当模具内导销尖端进到导销孔时,可调节放松丝杆至碰到放松支架的轴承,直到材料放松为止,并将丝杆螺母锁紧(气动放松的送料机,则应调节好放松的角度,即在下死±15°左右)。

以上介绍的就是有关三合一送料机的内容,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想多了解一些有关三合一送料机的资讯,可以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