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ti屏如何接收调试助手的字符数据

楼主(2019-09-09):
想与网络调试助手通过TCP/IP通讯后,收发数据。现在通讯上了,还没有搞明白的是,调试助手发送的字符数据是不是要指定MCGS的地址。

是不是使用这个指令读取的,这个指令的串口到底说的是哪个串口呢,又不是端口号,又不是设备号,我使用的是TCP通讯,哪里有串口的。看了帮助手册,收发字符串只能使用莫迪康的驱动。

也试过使用莫迪康的内部命令读取,最终反馈的都是接收数据失败。

网友A:
TCP/IP通讯,数据是通过以太网接口传输的的,怎么又去读串口呢?不是一回事。  好比你坐上了北京到上海的火车,让人家到南京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CP/IP通讯,数据是通过以太网接口传输的的,怎么...



我明白了,我之前理解错了,那请问的是接收数据的时候应该要要用什么指令写呢,是不是发送端需要讲字符串发送到指定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TCP/IP通讯,数...

用Modbus TCP 协议数据转发设备,在触摸屏里设置关联定义的地址及变量,触摸屏可以设置为从机,连接的其他设备可以设置成主机,然后主机向从机地址里写数据,从机(触摸屏)的变量就随之改变了。 建议你最好找个工程样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通讯是可以通讯起来,主要是收发数据的问题,我找了很多的例子,都是用串口收发的,没有用TCP通讯转发字符数据的,因为第三方设备的收发数据规定了是字符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