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卸载后,总是弹出CXcommontools安装

楼主(2019-09-09):
以前把CX-one卸载的时候估计没卸载干净,卸载在毫不相关的VS里面插入一个Active控件就会自动弹出Windows install的窗口,然后就不停在配置CX Common Tools,点击取消也没用,马上又弹出一样的窗口。

请问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注册表里面和CX Common Tools和CX one相关的都删除了还是没用,为什么Windows会自动去配置CX Common Tools?我的磁盘里面所有和它相关的都删除干净了还是没有解决,真是苦恼!

网友A:
再重新装一遍,然后用CX-ONE专用卸载软件卸载试试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也不能正常重新安装CX-ONE了,基本就是要重新安装系统,问题就是出在没有使用CX-ONE专用卸载软件来卸载

CX-ONE专用卸载软件可以下面网址下载: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50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