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VNC案例

楼主(2019-09-09):
步科HMI软件里的用户手册里的第405页,有个远程VNC的说明,我需要一个案例,谢谢各位大佬,我的邮箱qwe123321ppp@qq.com

网友A(2020-04-03):
http://mcn.ecsiot.com:8888/site/touchbox/

这里有

如果相同网段非常简单且无需平台,只要用一个切换开关控制LB9290  ON即允许VNC操作OFF则不允许,在PC或手机上安装VNC软件如:TightVNC ;RedVNC或UltraVNC 在VNC软件里设好HMI的IP地址,并确保PC或手机在同一网段子网掩码及默认网关相同即可,未启用密码VNC登录时密码为空直接登录即可

网友B(2020-08-04):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你开启VNC ,楼上说的LB9290给他置1,用定时器就行了,然后拉一根网线试试就ok了,VNC的话系统应该是自带的,没有再找我,我发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