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上一个限位开关如何来实现原点和正限位有效?

楼主(2019-09-10):
模组上只有一个限位开关,控制部分是固高的GTS-400,如何来实现原点和正限位有效?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可以实现限位回零功能。

刚刚咨询一下固高技术(我原来同事)

Mct2008有一个限位配置

网友B:
其他系统的话用的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的话,系统里面可以设原点,这样的话就只要一个硬限位.固高的没用过不清楚可不可以.

如果负载速度不快没有惯性的话或者系统里设软限位,开关可以做原点,具体要看实际情况使用

网友A:
还是选择原点按钮时候,限位就是原点,

就是碰到限位会记住编码器位置,然后反向回去一点点

但是零位的编码器位置信息已经有了

平时不选择回原点时候,就是当限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限位回零功能。刚刚咨询一下固高技术(我原来同事)Mct2008有一个限位配置

好的,非常感谢,我用的是步进,接线上只接一个吗,还是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可以实现限位回零功能。刚刚咨询一...

可以的

楼主:
谢谢东泽哥的耐心指导。

网友C:
可以既当原点又能当限位

网友D:
为了减少接线,好多时候都一个限位传感器,别的用软限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东泽哥的耐心指导。

客气了,欢迎以后经常来了论坛发求助帖

网友E(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