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重轻载选择

楼主(2019-09-10):
plc给定变频器频率 控制变频器在额定电流以内运行,不会超过额定电流  如果一旦超过则plc给定频率立刻下降直至电流降到额定电流以内  ,那么选重载或轻载或普通?

网友A:
超过额定电流频率下降是变频器自带的功能,为什么要PLC完成?

楼主:
好吧 ,姑且不管它是不是有plc完成控制,现在我想说的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它一直在额定电流以内运行 否则就停机或者降频等等反正是不能超,那么选择重载或是轻载?

网友B:
轻负载一般就是电机要带动的东西比较轻,力矩比较小。重载就是带动的东西比较重,力矩大。跟你怎么选没关系,关键你得看你的负载类型

不确定可以选重负载的,成本高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姑且不管它是不是有plc完成控制,现在我想说的...

不是。变频器在超过额定电流时才降频,是超过额定电流运行。这个电流是可设定的。

网友A:
变频器选型,轻、重载是根据所拖动机械的特性决定,主要考虑启动时的惯性大小和启动时间。实际上就是变频器是选大一档还是小一档。

变频器生产厂家弄铭牌参数唬人,注意看铭牌,容量标注有KW和KVA,就是一档之差。比如,11KW就是15KVA;7.5KW就是11KVA......。

楼主:
MVR上的罗芡风机用的,主要是压缩二次蒸汽,选轻载得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VR上的罗芡风机用的,主要是压缩二次蒸汽,选轻载得了吧?

我后面那段话你没理解。你按KW参数选就行,不按KVA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