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通信超时

楼主(2019-09-10):
刚入行新人,求大神们解惑,百度了一些方法试过还是不行,使用原装USB-PPI通讯线,在连接时总是显示通信超时,请检查通信口,波特率。。。,在刷新时PPI和USB指示灯一直闪烁。

在通讯另外一个CPU时没有问题,能连接上。

网友A:
我怀疑楼主PLC有问题,同一台电脑,同一台数据线,唯一不同就是PLC,所以我怀疑PLC有问题,返厂吧

楼主的PLC不是西门子原装的吧

网友B:
原装的通讯线,而且另外一台已经成功,估计是你现在这台有问题。

网友C:
应该那一台的通讯口有问题,附近有没有强电干扰?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要求高,或者重装系统试试,我之前就是这么做了,然后通信就成功了

网友E:
看看有用不?是否适用

网友F:
通信驱动估计有问题,现在都不怎么用200了,一般都用200SMART

网友G:
PLC有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通信驱动估计有问题,现在都不怎么用200了,一般都用200SMART

网友I(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