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的脉冲反馈能输入到200smart吗?

楼主(2019-09-10):
这个伺服输出的脉冲能接入200smart的i点吗?感觉也没法接线啊

楼主:
差分信号不能直接输入到200 smart plc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差分输入信号可以通过模块转换为集电极输入到PLC,我之前就是这么干的,在某宝上有卖这样的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