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界面显示不在中间

楼主(2019-09-10):
什么鬼,之前一般用的是7062TD屏,刚下了之后变这样了,目前屏实际为1062ks,这怎么救法

网友A:
两个屏不一样,更改项目分辨率试试

网友B:
分辨率改过了还是不行,校屏时的标就在边上...拉都拉不过来

微信图片_201909101646051.jpg正常的屏应该是这样的啊

网友C:
楼主是软件是上选的型号和实际触摸屏型号不一样。

网友D:
屏幕显示部分实际大小为220mm/132mm(发光部分),型号标的是1062K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幕显示部分实际大小为220mm/132mm(发光部分...

随便编辑一个项目下载一下,观察一下结果

网友E:
MCGS软件中选 “”文件-工程设置”, 然后选择正确的TPC型号后再下载到屏试试。

网友F:
下载一个到屏里面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CGS软件中选 “”文件-工程设置”, 然后选择正确...

网友H:
给大屏做的工程只简单在“修改工程设置”对话框改动一下屏类型下载到小屏(例如将15寸屏工程改屏类型为10寸下载到10寸屏运行)就会出现界面显示不完整只能看到一部分的现象。

你是小屏下载进大屏,按道理应该能全部显示。

将屏恢复一次出厂值,或者做个系统更新,或者先下载一个简单10寸屏工程看看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E:
MCGS软件中选 “”文件-工程设置”, 然后选择正确...

网友J:
换了一个屏(以前的有画面,拆东墙补西墙),下载进去的型号为1061Hi与之前的屏大小一模一样,能正常工作。之前的屏由于系统分辨率错误,中心点在屏幕右侧,MCGS的技术让我拿去返修,算了,目前状况不允许我慢慢研究了。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个U盘更新一下

之前也有想过,听说U盘工程能自动适应大小,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一个屏(以前的有画面,拆东墙补西墙),下载进去的型...

估计这个是需要返厂,然后他们重新刷新程序,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应该 是触摸屏厂家,自己存在的缺陷。

网友L(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