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脉冲问题

楼主(2019-09-10):
小弟是一个PLC的初学者,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大佬们帮忙,我现在用的是FX3u的PLC,需要控制三个伺服电机,因为工程的条件需要急停功能,就是伺服的脉冲没有执行完的时候需要一个指令或者别的办法让这个伺服停止执行正在执行的脉冲,而且剩下的脉冲也不继续执行。之前我有个两路伺服的程序,用的是m8145,和m5146特殊指令来完成的,但是这两个指令只对应y0和y1。如果需要第三路y2脉冲停止的话我不知道该用哪个指令或办法。希望大佬们帮忙解决下小弟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以下特殊位来立即停止脉冲输出:

Y0---M8349

Y1---M8359

Y2---M8369

HAVE FUN!

网友B:
三菱的脉冲指令和定位指令只要停止驱动应该就停止脉冲了吧,剩余的脉冲只要不是继续驱动应该也不会继续发送了吧,立即停止了但是伺服电机还是会惯性动的吧。

网友C:
用绝对移位指令吧,暂停之后再继续会继续运行剩下脉冲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以下特殊位来立即停止脉冲输出:Y0---M8349Y1---M8359Y2---M8369HAVE FUN!

我怎么在书上找不到您说的这三个特殊指令呀?麻烦给小弟解释一下这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