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接线问题

楼主(2019-09-11):
本人此前都是用三菱FX3GA基本单元PLC,由于点数不够,买了一个扩展单元FX2N-32ET,但是上面的输入排端子不一样,卖家没有给说明书,上官网下载下载不了,打电话给客户说不在技术服务时间段,气死,只能来求教论坛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如图所示有个COM和24+,因为我接3GA输入端只需把SS端接正,外部开关分别接X和电源的负极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个32ET该怎么接呢,24+接正,然后COM接电源负极,那外部两线输入接正,另一根接啥呢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0911100154.png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B:
Fx2在内部24V电源正极已经与输入端光耦公共点连接,com是内部电源的负极,外部开关只需连接在输入点和com之间就行。+24不用接线。

如果使用外部24V电源,com点空着不接,电源的正极接24,负极与外部公用点连接。

网友B:
上面那图是FX2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图是FX2吗?

是的FX2N的扩展模块接线图,来源三菱官网说明书

网友B:
也对,com没标出来。光耦公用点就是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图是FX2吗?---...

我弄错了,忽视了是扩展单元。扩展单元没有内部电源,用的是外部电源。

我上面那说的是主机的接法。

网友C(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