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绿光是什么光

楼主(2019-09-11):
红光与绿光混合在一起,能产生什么颜色的光?是黄光吗?

网友A:
我们看到红光与绿光混合时,觉得是黄光,
那是我们眼睛的感觉,其实光还是红光与绿光,只是人的眼睛把它误认为是黄光.
红光与绿光混合在一起,并不能产生黄光,不存在两种不同波长的光混合后变成另一种波长的光的现象. 咖啡色 接近黑色 不信你试试 但是绝对不可能形成黄色的光

网友B(2022-11-28):
提供工业相机、镜头、光源、控制器等产品服务。chenjg@cstm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