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大神SomachineBasic系统编温湿度控制阀门开关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9-09-11):
目前选用的PLC型号是TM200CE24U,扩展模块是TM3A12H,需要编辑一段根据温湿度控制闸阀开启关闭的程序。资料真的很难找,求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A:
请将模块连接到主机的右侧。

1、在软件的配置页面下,放置模块,拖动硬件栏对应模块至主机右侧,选项可选模块的作用在于,如果你没有实际模块,那么请勾选,如果你已经连接了实际模块,你可以不勾选改选项。

workpicture1.JPG2、点击左侧模拟量输入,在类型中选择你的输入信号类型,请注意,输入信号类型应与实际电路型号一致,否则有可能损坏PLC。

网友A:
3、在编程页面下,选择工具——IO对象——模拟量输入,建立模拟量输入映像。

请注意,不建立映像不影响程序的运行结果,但是,显然通俗易懂的符号会令后续编程上更为清晰。

网友A:
在建立了映像后,配置页面下也会自动作对应的修改。

4、当设定了信号类型后,对应信号的输入范围也被确定,因此在程序中按照需要编程就可以了。

workpicture2.JPGHAVE FUN!

网友B:
简单点用比较指令,搞精细点用PID吧

网友C(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D(2021-08-15):
这个不难,今天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