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PLC数据存储到服务器

楼主(2019-09-11):
就地PLC柜先和服务器通讯,然后集控室或者调度中心组态对现场设备的监控/监测都是通过服务器来进行,示意图如下。

网友A:
可以实现的,需要上位机软件和DTU。DTU链接PLC,然后通过网路实现监控

或者直接上菲尼克的智能工厂自动化产品,也可以实现。

http://online.gongkong.com/OnlineShowdetail/2019081519011400001.html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各个组态软件厂商的客户机/服务器解决方案了解一下。

HAVE FUN!

网友C:
image.png或者选带以太网的PLC更方便

网友D:
最好选择带以太网的,485现在慢慢被淘汰了,最好组成环网确保网络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现在不明白的是:

①PLC数据怎么和服务器实现数据交互;

②服务器怎么和操作员站上位组态实现数据交互。

即上面两方面的数据交互方式,协议?工具软件?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现在不明白的是:①PLC数据怎么和服务器...

PLC和服务器之间是通过DTU转接模块链接,然后上位机软件通过服务器,链接DTU模块,然后读取PLC数据

DTU和PLC之间是走通信协议。

上位机读取DTU也是靠想协议,这个协商是DTU厂家提供的协议。

网友E:
用我们协议网关 轻松搞定  需要详解联系我  发您个测试软件

网友F:
每个厂家的产品基本都可以实现,你是用的哪家的PLC?现在主流的都是用以太网,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