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处理设备的高压泵不启动无法造水,排除以下原因解决

楼主(2019-09-11):
1、检查是否停电,插头是否插上

2、检查低压开关是否失灵,不能接通电源

3、检查水泵和变压器是否短路,或整机线路连接有误

4、检查高压开关或水位控制器是否失灵,无法复位

5、检查电脑盒是否有故障(指微电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