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总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9-09-11):
KUKA 最近出现好多问题有时是自动会重启 有时正常开机之后过一会会死机

网友:
机器人工作时会时刻检测当前位置与零点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发现存在错误,机器人会为保障设备安全停止一切任务,强制删除零点参数从而可能导致以上问题。

网友A:
库卡损坏率比较高,可以拨打库卡热线咨询

网友B:
KUKA机器人的故障要比ABB FANUC 高,技术支持个人名片.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