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损坏处理方法

楼主(2019-09-12):
  一、电脑屏幕提示断线报警;

  这种情况一般是弹簧机的送线架出现问题,首先要检查送线架是否打开或复位,若没有连接送线架断线报警信号,请把接线板上的EINO(断线端口)与GND连接 。还有要检查开关送线架的电源24V输出是否正常,确认与I/O板连接是否正常。

  二、电脑屏幕提示伺服系统故障;

  首先要找出具体的故障问题,检查伺服控制线连接及驱动器显示的具体代码,然后根据伺服说明书对应查找出报警的原因,然后根据报警的具体原因并给予对应处理排除。若是没有报警现象,请检查弹簧机伺服的报警电平与控制器系统参数上报警电平是否一致。

  三、电脑屏幕出现“缠线报警”或“跑线报警”;

  弹簧加工过程出现缠线或跑线若不及时处理,容易会影响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这时要检查送线架的拉杆是否处于拉紧报警位置,检查线材是否碰触到跑线的感应装置,然后在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