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变频器维修专业知识

楼主(2019-09-12):
1.变频器的应用

1.1 关于变频器的选型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有两种型号,一种是G型,一种是P型,恒转矩的是G型,平方转矩的是P型。变频器型号的选择,必须由负载类型决定。通常情况下,机械、设备生产线等的负载指恒转矩(G型)负载;一般风机、水泵类负载指平方转矩(P型)负载。事实上,有些品牌变频器直接将水泵类负载划分成一个系列,只需区分型号和通用类型,方便用户直接按照负载类型选择变频器。市面上G/P型合一的变频器占多半,G型比P型要小一个功率段。

1.2 变频器的安装条件

选择变频器的安装条件时,应注意环境温度、湿度、安装场所和安装位置等问题。第一,环境温度要求。变频器在环境温度-10~40℃正常运转,而在40~50℃必须要降额运用。第二,湿度要求。变频器内无水珠凝结,干净、清爽,RH(相对湿度)必须控制在5%~95%。第三,安装场所。变频器安装首先要考虑振动<5.9m/s2(0.6g)的地方;其次,要避开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绕开多尘埃、多金属粉末的地方;再次,严禁安装在有腐蚀性、爆炸性气体的地方;最后,海拔高度应<1000m,当海拔高度≥1000m必须降额运用,降额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海拔每上升100m降额1%。第四,安装位置。安装变频器时,为使变频器达到更好的散热目的,必须垂直安装。

1.3 变频器的运用

为使变频器正常运转,必须严格按照变频器的技术规格和说明书进行安装,必须符合输入电源和使用环境的要求。常用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3相380~480V,电压可持续波动±10%,短波输入电源频率为50/60Hz,波动±5%即可,特殊的变频器则另当别论。

2.变频器的检测措施及故障讲解

2.1 关于变频器的静态检测

2.1.1 整流电路的检测

变频器静态检测工作中,整流电路检测必须在变频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首先,拆除变频器的所有输出线;其次,找到变频器内部的正、负极直流电路,将万能表旋钮调转到二极管挡;再次,将黑表笔针和红表笔针分别连接直流母线的正、负极和3线输出线,记录万能表显示的3个电压值;最后,如果万能表6次测量的值不相上下,证明整流桥正常,反之则证明整流桥出现问题,需调整或更换。

2.1.2 逆变电路检测

变频器静态检测工作中,逆变电路检测和整流电路检测大致相同,都是在变频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区别是逆变电路检测要将万能表旋钮调转到电阻×10挡,将红表笔针和黑表笔针分别接直流母线的负极,分别接触变频器的一组3线输出线并记录电阻值。前一次显示的3个电阻值不相上下,后一次显示的数值为OL。用相同的方法将黑表笔针接到直流母线的正极,测量结果一致,说明逆变器正常,反之说明变频器逆变模块IGBT出现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

2.2 关于变频器的动态检测

静态检测一切正常后,方可动态测试。变频器通电前,一方面必须检查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额定电压等级是否相同;另一方面必须查看各接线端子与模块之间有无松动、连接是否正常。变频器通电后,首先检测故障,按照故障代码判定故障来源和类别;其次,查看设置的参数和负载额定参数是否相同;最后,测量三线输出电压是否一致,前提是变频器不接负载且呈空载运行状态。

3.变频器的维护

发生变频器故障的潜在原因数不胜数,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有自身原因。环境的温度、湿度、粉尘和振动等同属于间接因素,内在器件老化等是导致故障的直接原因。为达到降低变频器故障发生率的目的,必须要对变频器进行日常保养和定期维护。

3.1 变频器的日常保养与维护

首先,看。看变频器运行环境是否符合,看电机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查看变频器的湿度、温度、尘埃和漏水等问题,检查电机的进出电流、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等。其次,听。听变频器的运转声响是否存在异响、电机运行是否有噪音。由于纸片、木屑等杂物掉入变频器后,微小的颗粒会附着在散热片上,因此只有通过日常保养与维护才能优化变频器的内在运行条件。再次,摸。手摸变频器、电机的振动、发热状况有无异常,变频器外壳温度是否正常。最后,行动。确保保护回路的动作真正落实,减少异常行为的出现,做好日常保养与维护,并与专用的清洁剂相结合,保证变频器的正常运转,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3.2 变频器的定期维护

变频器的定期维护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利用有关工具操作,依据变频器的使用情况,定期检查变频器(一季度或半年),排除隐患。变频器定期检查维护工作中,通常注意检查以下几方面。第一,检查各控制端子的螺丝有无松动、脱落,是否需要调整或更换。第二,检查主回路端子的接触情况,铜排连接处有无过热迹象。第三,检查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是否完好,特别是与金属表面接触的位置有无破损迹象。第四,检查电力电缆的线鼻子绝缘包扎带有无松动、脱落,是否需要更换。第五,利用吸尘器全面清扫电路板上的粉尘和风道上的附着物。第六,检查、测试电机是否绝缘的工作中,必须按电机输入端子U/T1、V/T2、W/T3的顺序依次拆开变频器后,才能进行检查和测试,否则会损坏变频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一,注意检查一致性。确认变频器输入电源的电压等级和变频器电源的电压等级一致后,查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和负载电机的型号是否是一致。第二,注意变频器的安全性。在变频器电源旁边,必须配有对应的断路器和快速熔断器,其能在突发状况下保护变频器的正常运转,且变频器必须接地良好。第三,注意变频器供电的稳定性。变频器应用中,为确保变频器达到正常运转的目的,必须确保变频器供电的稳定性,既不能频频启动电机,也不能直接关闭电源开关,暴力关停正在高速运转的变频器。

4.结语

为增加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推进变频器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为未来的安全生产奠定技术基础,必须正确运用变频器,了解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强化变频器的管理,做好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定期或不定期检测、维修变频器并记录,即时发现故障,科学、合理处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