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062TI与川崎机器人TCP/IP通讯

楼主(2019-09-12):
机器人与触摸屏通过TCP/IP方式通讯,触摸屏作上位机,机器人作下位机,通讯成功,数据也发送成功。数据通过TCP_send()指令发送,MCGS触摸屏如何提取该数据。

问过厂家的答复就是,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道地址要一一对应才行,机器人这边的程序无法那样去写通道地址的。

数据已经在嵌入版的设备测试里面发送成功,下一步就是在屏里怎么提取该数据。

有大神懂的请回复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MCGS触摸屏如何提取该数据?把你数据通道地址写在触摸屏上读取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创建的通道地址,字符串数据类型,我触摸屏也关联了这个地址的,但是没有意义的,是怎么知道数据会发到这个地址里面呢。

引用 网友A:
MCGS触摸屏如何提取该数据?把你数据通道地址写在触摸...

网友B:
最好搞个PLC在中间做通信及逻辑控制载体,机器人实现单步模式,连锁动作用PLC,显示用人机界面

网友C:
可能用PLC会简单一点,本人调过FX5U与川崎通讯

楼主:
问过一些同行,用5U的是可以

引用 网友C:
可能用PLC会简单一点,本人调过FX5U与川崎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些同行,用5U的是可以回复内容:对: q9108...

先用串口助手接受报文,然后再转发到触摸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些同行,用5U的是可以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可能用PLC会简单一点,本人调过FX5U与川崎通讯 内容的回复!-------------------------

我发的有总结文档,用FX5UPLC的话可以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问过一些同行...

还是要经过PLC,本来还想省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问过一些同行,用5U的是可以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可能用PLC会简单一点,本人调过FX5U与川崎通讯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我发的有总结文档,用FX5UPLC的话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F:
还是需要通过PLC中继一下。采用主流的PLC与触摸屏实现通讯,然后再通过PLC与机器人进行通讯。都采用标准的通讯协议,这种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G:
我用网口转发,可以和爱普生机械手TCP/IP的呢,你那个也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H(2019-10-25):
我想问问数据怎么接收发送呢

楼主(2020-02-11):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目前的方法是用PLC作为中介,PLC接收到的数据,触摸屏再提取就可以了。

网友I: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