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温度变送器问题

楼主(2019-09-12):
国产温度变送器存在3度左右温度漂移,外国变送器温度稳定,怀疑现场干扰导致,如何消除干扰使温度稳定?多谢

网友A:
问题也没说清楚,不好回答,你现场是个什么状况描述描述

网友B:
总以为国外东西比国产好,加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C:
回复内容:增强抗干扰能力 哈

引用 网友B:
总以为国外东西比国产好,加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C:
回复内容:有些国产的东西已经不比国外的差了 不过价格也差不多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引用 网友B:
总以为国外东西比国产好,加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也没说清楚,不好回答,你现场是个什么状况描述描述

现场铠装热电偶直接接到变送器上,但是老美的加了电阻好像是为了抗干扰,不过新变送器也是并接电阻了,还是接收到的温度信号不稳定,原装显示200度,国产显示200--203之间不停波动,尽管这个温度是允许误差,但是这种波动是不稳定,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