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485总线的可靠性

楼主(2019-09-12):
     在应用系统中,RS-485半双工异步通信总线是被各个研发机构广泛使用的数据通信总线,它往往应用在集中控制枢纽与分散控制单元之系统。 由于实际应用系统中,往往分散控制单元数量较多,分布较远,现场存在各种干扰,所以通信的可靠性不高,再加上软硬件设计的不完善,使得实际工程应用中如何保障RS-485总线的通信的可靠性成为各研发机构的一块心病。在使用RS-485总线时,如果简单地按常规方式设计电路,在实际工程中可能有以下两个问题出现。一是通信数据收发的可靠性问题;二是在多机通信方式下,一个节点的故障(如死机),往往会使得整个系统的通信框架崩溃,而且给故障的排查带来困难。经过软硬件共同处理,RS-485总线在应用系统工程中的可靠性提高,在通常的环境条件下,系统的通信始终处于正常状态,整机性能满足了现场工程的需要。但是RS-485总线仍然只是一种常规的通信总线,它不能够做总线的自动仲裁,也就是不能够同时发送数据以避免总线竞争,所以整个系统的通信效率必然较低,数据的冗余量较大,对于速度要求高的应用场所不适宜用RS-485总线。同时由于RS-485总线上通常只有一台主机,所以这种总线方式是典型的集中-分散型控制系统。一旦主机出现故障,会使整个系统的通信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做好主机的在线热备份是一个重要措施。尽管RS-485总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由于它的线路设计简单、价格低廉、控制方便,只要合理的使用在某些场所仍然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网友A: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B(2021-04-09):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调试测试监控软件,欢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