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温湿度计的调修

楼主(2019-09-12):
恒温恒湿箱有效工作区域及被检干湿温度计通风问题

依据JJG205-2005《机械式温湿度计检定规程》的规定,检定时要把被检温湿度计放置于恒温恒湿箱的有效工作区域内。此描述虽然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其对检定结果的影响却十分重大。在一个检定过程中,如果为了增加被检温湿度计的数量而在恒温恒湿箱内放置过多的温湿度计,那么在箱体周边的温湿度计就有可能出现示值偏差较大的现象。另外,一次放置过多的温湿度计,还会导致恒温恒湿箱内部通风风速受到影响。如果保证不了通风风速,也会使被检温湿度计出现较大示值误差。在实际检定工作中,对水银介质的干湿温度计(如272 型)至少应留取3~4 个温度计宽度的通风距离(有机液体介质的干湿温度计可酌情缩短其检定间距)。另外,对空间较大的可分层的恒温恒湿箱,在使用时也应尽量选取中层位置放置被检干湿温度计。

机械式温湿度计的调修

在机械式温湿度计检定前,首先要检查指针是否有卡针现象,指针的活动是否正常。检测方法是:用手指或笔轻轻敲打一下被检温湿度计,观察指针的活动是否灵活。如果指针有卡针现象,一定要修复好后再进行检定。

在检定中,被检温湿度计在温湿度检定箱内要有序摆放,使检测人员能够随时清晰地观察到指针的变化情况。读取数据时,检测人员的视线要与表盘垂直,避免由于斜视读取数据而产生误差。

在调修时需要打开恒温恒湿箱(通过箱体侧面的通道调修很不现实),但此时箱内已经恒定好的温湿度场就会受到破坏,需要重新恒定,费时费力。笔者建议在检定该类温湿度计时,最好先把被检温湿度计和实验室内已检定合格的温湿度计放置在一起一段时间(注意区分未检与已检),这样可以在第一时间对被检器具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对那些与检定合格的温湿度计相比较示值相差较大的被检器具,可进行示值的初步调修(用小螺丝刀直接调节温湿度计背后旋钮即可),将其温湿度指针调至“大致合格”范围之内,这样就避免了开箱调修费时费力的问题。

检定人员平时可能会忽视温湿度指针的位置问题,从而造成对被检器具的误判。该类温湿度计绝大多数是温度刻度盘在左,相对湿度刻度盘在右,对应的指针上下位置是温度指针在上,相对湿度指针在下,这样才能保证温湿度指针活动自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笔者经常遇到该类温湿度计的温、湿度指针的上下位置颠倒,即温度指针在下、相对湿度指针在上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该温湿度计的温湿度指针要么活动范围严重受限,要么就根本无法自如运动,会一直指示在固定的温湿度刻度上。如果事先不进行仔细判断,在检定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稍一疏忽就会误以为被检温湿度计已坏而做出错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