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路计数通道清零,但不能同时给出信号

楼主(2019-09-12):
目前有6路,每路都需要计数,清零。M1,M2,M3,M4,M5,M6可独立运作也能同时动作,6路.两个采集模块,一个采集模拟量(站1),一个计数(站2,用来算流量)。使用的是三菱PLC,RS指令,如果加入轮询机制就要多加6组,时间就大大增加了

当停止时,M的计数要清零,防止超量程(63535)。问题来了,当6路都停止时,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单独几路发出的清零信号不冲突,一次只清零一个采集通道。(类似于排队等候,该怎么写法)

网友A:
用移位指令,每次清除一个

网友B:
理论上可行,我找时间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我找时间试试

三菱那个系列的PLC,必须移位指令和比较指令同时用

网友C:
停止时设个定时器标志  0.1S清0一个寄存器。

网友D(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停止时设个定时器标志  0.1S清0一个寄存器。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