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里的霍尔传感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12):
无刷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本质上与有刷电机类似,有刷直流电机采用机械的电刷和换向器对绕组中的电流进行换向。而无刷电机采用电子方式对绕组电流换向。

直流电机中转矩是通过永磁体磁场和绕组中的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的,在有刷电机中,换向器通过切换电枢绕组实现电枢电流的换向与合适的磁场。而无刷直流电机中,霍尔位置传感器探测转子旋转磁场的位置,通过逻辑与驱动电路,给相应的绕组激励。总的说来,绕组根据电机永磁体的磁场作出反应,从而产生需要的转矩。

无刷直流电机旋转的永磁体转过双极型数字霍尔传感器时,会使双极型数字霍尔传感器状态发生改变。如上图中8极磁体无刷直流电机中,每两个南极之间相隔90度,霍尔传感器相隔120度放置,此时霍尔传感器之间电角度相隔30度。南极靠近时,双极型数字霍尔传感器转换工作状态,当第一个数字霍尔传感器在0度电角度转为工作状态时,第二个数字霍尔传感器在30度电角度时工作,第三个数字霍尔传感器在60度电解时工作。

当北极经过双极数字型霍尔传感器时,数字霍尔传感器会转为释放状态,旋转的8极磁体的每个北极与相邻的南极之间为45度,因此,数字霍尔传感器在磁体转过45度后,会由工作状态转为释放状态。

上述三个双极型数字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作为转子位置的编码器使用,将磁体的位置和极性信息作为信号发送给逻辑电路,用于开断H形桥式功率管。

       无刷直流电机数字霍尔元件的选型,需根据安装要求(即转子磁场方向)与霍尔元件的感应方向,进行合理选择。

网友A:
不错的知识普及,谢谢

网友A:
请问<直流无刷无霍尔检测的电机运行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