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输入输出模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9-09-12):
求助:S-1500、输入输出模块和流水线电机装在一个电控柜,每次启动流水线时,输入输出模块会自动上下电,如果PLC和输入输出模块单独供电则PLC直接报警,哪位大神帮看看到底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计算一下你的输出输入负载总的电源功率,很有可能是电源模块的功率小了,开机时输出端的控制电源功率大于或等于开关电源的最大功率,瞬间断电后有自动恢复,或者PLC 和控制的24V开关电源分开

网友B:


网友C:
PLC电源及输入输出供电回路最好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加上隔开铁板,这样可以有效杜绝干扰

网友E:
用博图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报警

网友F:
电源要加变压器隔离,变频器输入输出要加滤波器。

楼主:
换了一根通讯网线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G(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