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的数据是否能导出到自己做的设备管控软件中的问题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楼主(2019-09-12):
想请教个问题,手上有西门子300,1500,400等系列PLC,其中的DB数据可以导入上位系统WINCC中,如果我自己做了一套类似wincc的系统,不用wincc是否可以取用西门子的数据内容,来实现我对数据的监控(建立在不用西门子家的WINCC基础上)。是否有难度,难点在哪里

网友A:
1、难度在于西门子部分协议不是开放协议。

2、不用WinCC能轻而易举的读取西门子PLC的数据,例如能与西门子通讯的组态软件也不仅仅只有WinCC。不过对于1200/1500来说,如果在PLC中没有勾选允许第三方来读取 DB数据的话,只能由WinCC来读取。

3、在支持以太网的机型中,使用TCP/IP来读取PLC的数据已经轻而易举,西门子本身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在GitHub中有大量的开源控件可供调用。

4、对于仅支持MPI协议,你可以使用西门子的Prodave软件,当然也可以从其他厂家的组态软件中提取到Prodave的关键动态链接库。

HAVE FUN!

网友B:
这个没啥的,不一定用了西家的硬件就非要用WINCC做上位机,通信有很多种方式,最常用的可以通过OPC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啥的,不一定用了西家的硬件就非要用WINCC做上...

对于1200 1500来说   OPC也要在PLC中勾选允许第三方来Put/Get 数据

网友B:
需要勾选的,不然通信不上

网友D:
只要支持 通讯就Ok了  我以前也用国产的屏 和西门子的plc 一起使用的  只要通讯双方都支持就OK

网友E:
用国产的,便宜有好用。

网友F:
采集PLC数据直接存入数据库,详细文档和软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采集PLC数据直接存入数据库,详细文档和软件: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H(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