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的磁性开关2线的

楼主(2019-09-12):
情况一   smc的磁性开关 感应到的时候灯的颜色会变成暗紫色

变成暗紫色之后分线盒灯显示有输入

但PLC显示无输入,是不是电流过大而导致的

情况二  smc磁性开关 感应到的时候会持续闪烁

持续闪烁期间 分线盒显示无输出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怀疑是不是有干扰,或者测量一下电压多少,是不是电压低

网友B:
换个传感器试试.两线制的传感器就是相当于开关.碰到气缸上的磁性就闭合.这个只能换传感器的可能是磁性太弱了..或者自己用个磁块试试就知道了.就相当于两线制开关.类似于PLC的无源开关///

网友C:
有可能磁性开关感应不稳定   换个磁铁靠近试试

网友A:
两线制的磁感线开关,里面的结构一般是电感式,抗干扰能力差。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D:
磁性开关指示灯应该串接在回路,不能并接

网友E:
一般在干扰比较大的地方,建议换成3线制的磁性开关,不要为了接线省事,这样后期工作会很烦的

网友F:
开关从气缸上拆下来 拿个吸铁石  吸一吸 这样还不行  就 要检查电路了  应该是电压小了 或者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G:
建议用三线制的,效果会好。

网友H(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I:
传感器分PNP型和NPN型,也即源型和漏型,分别对应日系和欧系设备,检查一下有无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动作时打一下传感器的电压变化。